压敏电阻的能量耐量的选择

楼主(2020-06-17):
压敏电阻器所吸收的能量可通过下式计算:
                                   W=K.I.U.T(J)
    式中:I--流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峰值;
         U--在电流I流过压敏电阻器时,在其两端产生的电压;
         T--电流I持续的时间;
         K--电波波形系数,对2ms的方波,K=l;对于8/2Oμs波,K=1.4;对10/
                1000μs波,K≈1.4。
    在实际应用中,电路中所储存的能量(如线圈电容上的能量及杂散能量)均要求压敏电阻器来吸收。碰到这种情况时,在选择压敏电阻器时必须要使回路内所储存电能的总和小于压敏电阻器所能吸收的能量。
  目前生产的压敏电阻器由于品种的不同,其电容量相差很大,所以在选用时以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为原则。一般的压敏电阻器适合300Hz以下频率使用。

网友:
目前生产的压敏电阻器由于品种的不同,其电容量相差很大,所以在选用时以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为原则。一般的压敏电阻器适合300Hz以下频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