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验证设计出现这个报错

楼主(2020-06-18):
如图中的这个报错是怎么回事,明明连线了,重新删除连线后依旧报错,8个报错都是这个类型的;有没有贴友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我也没见过

网友A:
好像是做元件f封装过孔没沟沉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做元件f封装过孔没沟沉铜

有些过孔上也有,不是全部都有,只有八个点位有这种报错;

网友:
    肯定是哪里没连好,线确定连上了,就看看你的铜箔

网友:
    默认每个网络的第一个报错可忽略,每个网络提示两个报错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错误,网络上肯定哪些有没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