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11U上电后严重发热,原理图附上,请教高手指导发热的原因

楼主(2020-06-18):
ads1211U模拟电源上电后,芯片正常,数字电源上电后芯片严重发热。恳请高手帮忙查找原因

网友:
测量数字电源上电后芯片严重发热的实际电流大小再分析原因。

网友:
可以考虑先用万用表测试PCB上数字电源到GND的阻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