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震荡器模拟后频率异常问题

楼主(2020-06-18):
    目前设计一个22KHz输出的震荡器,
    透过理论计算得出该选用的电阻与电容值,
    但实际模拟后发现频率与电压掉了不少,
    输入源电压16v,
输出电压剩7v,频率剩15KHz左右
完全与预期的不同,想问一下有没有做过文氏震荡器的前辈了解这问题?
运算放大器我也更换过了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
    减小电阻试试

网友:
    起振时振幅小,二极管是截止的,负反馈量小于正反馈量 ,因此振幅越来越大。起振后,振幅大到足以使二极管导通,负反馈增加到与正反馈量相同,振幅和频率达到稳定。频率与运放和RC有关。你用MC33072运放看看,同时二极管并联后在串一个10k电阻,然后与2.2k再并联。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运放的SR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