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监控的微波传输有哪些方式?

楼主(2020-06-18):
微波无线监控可分为模拟微波及数字微波两种方式。
1、模拟微波
此种方式传输就是将视频信号直接调制在微波的通道上,通过天线发射出去,监控中心通过天线接收微波信号,再通过微波接收机解调出原来的视频信号。据携远天成石朝兆介绍,此种监控方式没有压缩损耗,几乎不会产生延时,因此可以保证视频质量,但其只适合点对点单路传输,不适合规模部署,此外因没有调制校准过程,抗干扰性差,在无线信号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几乎不可以使用。而模拟微波的频率越低,波长越长,绕射能力强,但极易干扰其它通信,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此种方式较多使用,目前几乎很少使用。
2、数字微波
数字微波即是先将视频信号编码压缩,通过数字微波信道调制,再利用天线发射出去;接收端则相反,由天线接收信号,随后微波解扩及视频解压缩,最后还原为模拟的视频信号传输出去,此种方式也是目前国内市场较多使用的。数字微波的伸缩性大,通信容量最少可用十几个频道,且建构相对较易,通信效率较高,运用灵活。数字微波有模拟微波不可比的优点,如监控点比较多、需要加中继的情况多、情况复杂且干扰源多的场合。
归纳一下,数字微波容量大、抗干扰能力强、保密性好,同样的发射功率传输距离更远,受地形或障碍物影响较小,接口丰富,扩展能力强等等。反之,模拟微波就没有这些优点了,只是造价便宜一点。
模拟微波传输就是把视频信号直接调制在微波的信道上(微波发射机,HD-630),通过天线(HD-1300LXB)发射出去,监控中心通过天线接收微波信号,然后再通过微波接收机(RECORD8200)解调出原来的视频信号。如果需要控制云台镜头,就在监控中心加相应的指令控制发射机(HD-2050),监控前端配置相应的指令接收机(HD-2060),这种监控方式图像非常清晰,没有延时,没有压缩损耗,造价便宜,施工安装调试简单,适合一般监控点不是很多,需要中继也不多的情况下使用。
数字微波传输就是先把视频编码压缩(HD-6001D),然后通过数字微波(HD-9500)信道调制,再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接收端则相反,天线接收信号,微波解扩,视频解压缩,最后还原模拟的视频信号,也可微波解扩后通过电脑安装相应的解码软件,用电脑软解压视频,而且电脑还支持录像,回放,管理,云镜控制,报警控制等功能;这种监控方式图像有720*576和352*288的分辨率选择,前者造价更高,视频有0.2-0.8秒左右的延时,造价根据实际情况差别很大,但也有一些模拟微波不可比的优点,如监控点比较多,环境比较复杂,需要加中继的情况多,监控点比较集中它可集中传输多路视频,抗干扰能力比模拟的要好一点,等等...优点,适合监控点比较多,需要中继也多的情况下使用。
模拟微波传输和数字微波传输,各有千秋,主要看你的实际工程需要!

网友:
模拟微波传输就是把视频信号直接调制在微波的信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