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KEN 放置器件

楼主(2020-06-18):
不小心把器件删掉了,怎么放回去?

网友:
看看专家怎么解答

网友:
    有没有备份文档,有的话,从备份文档COPY过来

楼主:
    需要重新导入原理图,delete component 等同于修改网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重新导入原理图,delete component 等同于修改网标

打开一个之前有这个部品的数据,Divide-选择Select Comp.点Move/Copy to Board.然后选你删掉部品的数据,COPY过去 就可以了。

楼主:
    @秋本无情 只在 Figure 菜单栏找到Divide 命令,不能对comp 操作。另外,器件被删除相当于从网表中去除了,通过move/copy components 放进来的器件应该没有part 属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秋本无情 只在 Figure 菜单栏找到Divide 命令,不能对comp 操作。另外,器件被删除相当于从网表中去除了, ...

    你用的是8000吧。这个功能应该是在分割合成里的。相当于从子板里把部品合进来。网表不会改变。查基板信息可以看到有哪些元件被删除了.具体怎么操作忘记了,改天我找找

楼主:
    是8000,感觉软件的思路跟A 有很大不同

网友(2022-09-27):
    重新导一下netlist应该就有了吧

网友:
    正向更新一下即可

网友:
    初学者,学习一下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