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D+D-两个差分信号线的电平是什么范围的?求教大神

楼主(2020-06-18):
USB的D+D-两个差分信号线的电平是什么范围的?求教大神

网友:
    既然是差分信号, 只要比较两个的差就是知道是0 还是1, 电平大小已经没关系了, 增大信号抗干扰会好些

网友:
    USB2.0介面差分訊號線佈線設計
    USB2.0協議定義由兩根差分訊號線(D 、D-)傳輸高速數字訊號,最高的傳輸速率為480 Mbps。
差分訊號線上的差分電壓為400mV,理想的差分阻抗(Zdiff)為90(1±O.1)Ω。
在設計PCB 板時,控制差分訊號線的差分阻抗對高速數字訊號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差分阻抗影響差分訊號的眼圖、訊號頻寬、訊號抖動和訊號線上的干擾電壓。
    由於不同軟體測量存在一定偏差,所以一般我們都是要求控制在80Ω至100Ω間。

网友:
    见规范178-179页,

网友:
USB3.0
    图片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2021-01-08):
    好资料,正用到这个

网友:
    听说USB4.0在整了,哪位有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2021-03-17):
    我记得最低是不能低于3V,至于最高是多少不清楚

网友(2021-08-30):
    我是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