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ad生成pcb时出现了这个错误。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06-18):
“受影响对象”是个空的网络而且massages没有报错。。。求教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哪个地,没有写网络名。
将所有地的名字显现出来,看看是不是有空名的。

网友:
    网络名字可能被误删了,找一下

网友:
    每个规则右边都有图示的。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