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办?应该怎么解决?请教大神,感谢!

楼主(2020-06-18):
代码如下:
%ex1204.m 用最速下降法求最优化解f1204 = inline('x^4 + 2*x^2*y^2 + x^2 - 2*x + y^4 + y^2 + 1')%目标函数
grad=inline('[4*x^3 + 4*x*y^2 + 2*x - 2,4*x^2*y + 4*y^3 + 2*y]') %目标函数的梯度函数
x0 =[1 4]
TolX = 1e-4
TolFun = 1e-9
MaxIter = 100
dist0=1
[xo,fo] = Opt_Steepest(f1204,grad,x0,TolX,TolFun,dist0,MaxIter)

错误如下:
错误使用 inline/feval (line 22)
内联函数的输入数目不足。

出错 Opt_Steepest (line 24)
fx0 = feval(f,x0);

出错 ex1204 (line 9)
[xo,fo] = Opt_Steepest(f1204,grad,x0,TolX,TolFun,dist0,MaxIter)

请问这个怎么办?应该怎么解决?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A:
Opt_Steepest不是matlab内置函数,
现在这个函数出了问题你却不发它的代码,
相当于让医生只看患者的头发然后判断骨折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_Steepest不是matlab内置函数,
现在这个函数出了问题你却不发它的代码,
相当于让医生只看患者的头发 ...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