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必看:数字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6-18):
数字万用表,一种多用途电子测量仪器,一般包含安培计、电压表、欧姆计等功能,有时也称为万用计、多用计、多用电表,或三用电表。作为现代化的多用途电子测量仪器,主要用于物理、电气、电子等测量领域,是很多电子工程师不可或缺的工具。那么,作为初学者,使用数字万用表应该注意什么呢?今天安泰测试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阅读警告标签和仪器技术指标

1、不要使用超过技术指标说明书给出的值,或数字万用表上黄色警告标签所指示的值。

2、参考达到技术指标说明书上所列指标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稳定时间、仪器设置和校准/校正要求。

二、确保正确接地

1、一定要使用随数字万用表提供的三相交流电源线。

2、正确的接地可防止对仪器和操作人员有害的静电积聚。

3、不要使用无保护接地导体的引出线、电源线或自耦变压器,以免接地保护失效。

4、使用前务必检查交流电源的质量和极性。一般情况下仪表使用的电压为100V、120V、220V±10%或240V+5%/-10%。典型的接地电阻值<1Ω,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1V,必要时可能需要配置不间断电源[UPS]。

三、检查温度和湿度

1、数字万用表应在清洁和干燥的环境中保存。典型存储温度为-40°C至75°C,相对湿度<95%。

2、如仪表装在机架中使用,应注意良好的通风。合适的工作温度为23°C至-5°C,环境温度建议不要超过30°C。

3、定期检查并及时清洁散热孔和散热风扇。

四、避免数字万用表输入功率超容限

1、使用前估计一下数字万用表的待测信号功率,避免输入数字万用表的功率超过数字万用表容限。过大的输入功率会损坏数字万用表的前端元件。

2、在打开或关闭所连接的设备或被测器件之前,将其信号电平降低到较低的安全水平,以避免电压突然增大或下降对仪器的输入输出造成影响。

3、数字万用表的电流输入端子(I)额定电流技术指标为±1.5A峰值,最大无损输入为<1.25A有效值。

使用万用表测量前先检查测量档位是否正确。在使用完毕,将测量选择置于交流750V或者直流1000V处,这样在下次测量时无论误测什么参数,都不会引起数字万用表损坏。

测量电压参数时,如果不知道所测电压的大致范围,应先把测量档置于最高档,通过测量其值后再换档测量,以得到比较精确的数值。如果所要测量的电压数值远超出万用表所能测量的最大量程,应另配高阻测量表笔。如检测黑白彩电的第二阳极高压及聚焦高压。

多数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上限量程为1000V,因此测量直流电压时,最高电压值在1000V以下,一般不会损坏万用表。如果超出1000V,则很有可能造成万用表损坏。但是,不同的数字万用表的可测量电压上限值可能有所不同。如果测量的电压超出量程,可采取电阻降压的方法加以测量。另外,在测量400~1000V的直流高电压时,表笔与测量处一定要接触好,不能有任何抖动,否则,除了可能会造成万用表损坏而使测量不准确外,严重时还可使万用表无任何显示。

在测量电阻时,应注意一定不要带电测量。

本文有关于数字万用表使用常识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发布,更多有关数字万用表使用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测试或者参加安泰培训学院,为你免费解锁更多仪器相关知识。

网友:
避免数字万用表输入功率超容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