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芯片输出阻抗到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0-06-18):
一般匹配都是会知道源端阻抗和负载端阻抗。假如不知道射频芯片的输出阻抗,也就是源端阻抗,知道负载阻抗,这样要怎么调匹配呢。射频芯片数据手册给出芯片射频输出端加一个电容和两个电感网络,在电感网络输出端是50欧姆(问题是必须要按照数据手册里面的PCB来布局,而且器件型号也要完全一致,所以这很难达到)

网友:
现在很多芯片的输出阻抗不是50欧姆,如果匹配,都是要靠外部电路才能够匹配到50欧姆,而一般数据手册都没给出芯片的输出阻抗,直接就是给出一个输出匹配电路,说可以到50欧姆,但是那个匹配是靠的完全一样的器件,完全一样的PCB布局,以及PCB板的参数,线宽等等,这样就很大的限制了开发新产品的格局了,PCB有了限制。而且如果不和数据手册里面的参数一致都不好调匹配问题,如果没有哪一个型号的电感,只有同样值的,但是型号不同,这样可能也不对,出来的板子功率愣是达不到要求。完全要重新来调过,但是调这个就只能全靠经验了,基本上只能一个一个试了。有大神调过这方面的嘛,有没有总结出来好的方法,我是初学者,不太懂,但是这样调着真的很累,很没用,根本学不到东西,如果换了块布局稍微不同点的PCB可能就又要重新调了。

网友:
数据手册给的只能作为参考,设计原型版时可以用。但精细调试时必须自己测量输出阻抗,然后优化匹配网络,正如楼上说的,很难把板子做得和参考板一样。实际上也没必要,只要有一台网分仪,自己优化匹配网络完全不难,特别是窄带信号,手动计算都可行。宽带网络匹配必须借助软件,计算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