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是一种封装形式吗?和DFN是否矛盾?

楼主(2020-06-18):
封装不太了解,接触一个项目,想把两个芯片封装在一个package里,这种形式就是MCP吧,至于package用的是什么是可以选择的,像DIP,QFP,DFN选哪个都可以,是这样的吗?还是MCP就已经决定封装形式了?

网友:
MCP是指多芯片封装,相对过去的单芯片封装而言。如果是多芯片封装,多半会有很多的布线,如果用leadframe作为基材,会导致无法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