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CIS读取数据库字符串长度在哪里设置啊

楼主(2020-06-18):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道,orcad CIS读取数据库字符串长度在哪里设置啊!如下报错,发现是某个表格里的字符串的长度超长造成的。

ERROR(ORCIS-6245):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ERROR(ORCIS-6250): ODBC Error Code: 1021
Description: 数据被截断。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067&highlight=orcad%2BCIS
你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067&highlight=orcad%2BCIS
    你参考一下这个

    貌似和这个不太一样,目前是暂时解决。真正的原因还是没找到。谢谢啊。

网友:
    应该是你数据源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Capture CIS 对字符长度是有限制的。

网友(2020-11-30):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1-23):
    求分享如何突破长度限制呀
    :):)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B(2021-12-30):
    在创建数据库是 access中能够定义字段是长文本还是短文本,你把字段类型改成长文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创建数据库是 access中能够定义字段是长文本还是短文本,你把字段类型改成长文本就好了

怎么定义长文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