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的点涂方式

楼主(2020-06-18):
        在电子加工厂SMT贴片加工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电子元器件事不能只使用一般的锡膏焊接工艺的,因为它们的特殊性,普通的锡膏焊接工艺会导致它们在出现一些影响使用和寿命的问题。一般来说,在SMT加工中对于这类SMT贴片元件会采取一些特别的加工工艺措施,比如点胶工艺等。

  在SMT贴片加工中,点胶机一般是手动和自动两种,分别用于小批量和大批量生产。点胶机最重要的部位就是点胶头。

        点胶头根据分配泵的不同可分为时间压力式、螺旋泵式、线性正相位移泵式、喷射泵式等4种,下面大概介绍一下这4种点胶头。

        1、时间一压力式点胶头。

        在大家的印象中气压泵一直是SMT加工中最直接的点涂方式,它根据时间压力原理,利用压缩机产生受控脉冲气流进行工作。工作时气流脉神作用时间越长,从针头推出的涂敷材料数量就越多。

        2、螺旋泵式点胶头。

        螺旋泵式点胶头灵活性强,适合滴涂各种贴片胶,对贴片胶中混入的空气不太敏感,但对黏度的变化敏感,点涂速度对点涂一致性也有影响。

        3、线性正相位位移点胶头。

        线性正相位位移点胶头高速点涂时对胶点一致性好,能点大胶点但清洗复杂,对贴片胶中的空气敏感。

        4、喷射泵式点胶头。

        喷射泵式属于非接触式点胶头,点胶速度快,对电路板的翘曲和高度变化不敏感,但大胶点速度慢,需要多次喷射,清洗复杂。

网友:
喷射泵式属于非接触式点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