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书上的一段代码,但是用18的matlab运行不了,想请教一下大神如何修改才能运行...

楼主(2020-06-18):
这是书上的一段代码,但是用18的matlab运行不了,想请教一下大神如何修改才能运行呢?感谢!
    syms a b x;
f1=a*sin(x)+b
    f2=subs(f1,sin(x),'log(y)')
    class(f2)
    f3=subs(f1,a,sym(3.11))
    class(f3)
f4=subs(f1,x,[0,pi/2,pi])
class(f4)
    format
    format compact
    t=0:pi/10:2*pi;
f5=subs(f1,{a,b,x},{2.3,t});
class(f5)
plot(t,f5,'r:','LineWidth',5)
    k=[0.6;0.8;1];
f6=subs(subs(f1,{a,b},{k,2}),x,t);
class(f6)
    plot(t,f6)

    提示错误信息
    错误使用 sym>convertChar (line 1448)
    Character vectors and strings in the first argument can only specify a variable or number. To evaluate character vectors and strings
representing symbolic expressions, use 'str2sym'.

出错 sym>tomupad (line 1214)
            S = convertChar(x);

出错 sym (line 211)
                    S.s = tomupad(x);

出错 sym/subs>normalize (line 211)
    Y = {sym(Y)};

出错 sym/subs>mupadsubs (line 157)
[X2,Y2,symX,symY] = normalize(X,Y); %#ok

    出错 sym/subs (line 145)

    G = mupadsubs(F,X,Y);

网友:
sym 不能用 char 替换的。
提示也给出来了。
f2=subs(f1,sin(x), str2sym('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