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的via孔打好后没有锁定,再打开pcb时,这些via孔都不见了,只能看见一个避让的...

楼主(2020-06-18):
gnd的via孔打好后没有锁定,再打开pcb时,这些via孔都不见了,只能看见一个避让的外圈,不知道是不是哪块没有设置好?

网友:
你先在display control里面看看你的via显示打开了没有。

网友:
如果打开了的话有可能是你误删的。

网友:
mentor里面三击选择整个网络,很容易误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