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如何精确移动dxf

楼主(2020-06-18):
    请问各位大神,AD里面如何精确移动dxf与pcb相嵌套?

网友A:
    按坐标嘛,量量位置相差多少。直接移

网友B:
    设置原点,按原点抓取d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坐标嘛,量量位置相差多少。直接移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原点,按原点抓取dxf

    好的,谢谢!

网友C:
    测量间距,有个按间距移动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间距,有个按间距移动的命令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