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boost电路中IGBT模块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6-18):
求教大神,boost电路中IGBT模块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开关控制;开通后,电感短路,充能,断开后,电感给电容放电,电感释放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控制;开通后,电感短路,充能,断开后,电感给电容放电,电感释放能量

奥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