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电阻的阻值和熔断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0-06-18):
有哪位网友知道上图中三个贴片电阻的阻值和一个熔断电阻的阻值分别是多少K。还有两个电容器C2,C3的阻值分别又是多少UF,
还有一个代码为D2   A   K的带灯的电子元件是哪种电子元器件。
说明一下,测量出的阻值小数点后面的一位数字必须是准确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468&highlight=%CC%F9%C6%AC%B5%E7%D7%E8
看看这个有帮助没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772&highlight=%CC%F9%C6%AC%B5%E7%D7%E8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