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基准电压MLCC失效的问题

楼主(2020-06-18):
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ddr3 Vref 信号上100nF滤波电容失效的情况?我们板子用到了2颗DDR3芯片,VREFCA和VREFDQ管脚各自通过两个10K电阻分压得到0.76V。主芯片上还有一个MEM_VREF管脚也是通过两个1K电阻分压得到0.76V。

网友:
暂时停用该100nF电容,及时止损。直接换0.1uF/50V或者25V的同封装电容。你们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东西,一旦出现问题,到时候很麻烦,换掉这个物料,不需要多少钱。最起码要将出现问题的这几个位号的电容换成0.1uF/25V处理。

网友:
拆下来、先别扔,换不同批次的上去,测试效果;然后再拆下同样位置的物料,把之前拆下来的疑似不良料重新焊接上去,待冷却到常温,再测试,不能复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