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根据光敏电阻怎么阻值计算照度?

楼主(2020-06-18):
现有粗略测照度的项目,电阻和光敏电阻分压后进行mcu的AD,现在已知的信息是光敏电阻的亮电阻为30-50K,暗电阻为4M,Y值为0.8.现在要求测0-1000LUX范围的照度,请问该如何把阻值和照度对应,不知道Y值的计算公式是否同样适应到1000LUX的范围,请大家帮忙

网友:
貌似光敏电阻的阻值变化不是线性的哦,要用照度仪做标定

网友:
就测10和1000两点,中间500左右弄一点,看看偏差大吗,(是否大于你的偏差要求25?),大,则多分几段,进行分段线性插值补偿,不大(<25),直接用线性插值补偿.

网友:
用标准照度计做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