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电路选型

楼主(2020-06-18):
⑴、中心频率:基带信号上变频中心频率为2.442GHz;
⑵、双边带频谱宽度:调制信号双边带频谱宽度为80MHz;
⑶、单边带频谱宽度:基带信号单边带频谱宽度为40MHz;
⑷、射频芯片ADC、DAC量化精度: 12bit;
⑸、射频芯片ADC、DAC采样率:100MHz;
⑹、发射滤波器和接受滤波器模拟滤波器单边带宽:40MHz;
⑺、数字信号从进入射频电路到电磁波传输到天线端延迟为固定时间;
⑻、模拟信号从天线端接收到转换成数字信号延迟为固定时间;
⑼、AGC要求使用FAST ATTACK MODE,突发模式波形调整时间:小于2uS,也就2us后是AGC的任何一级不存在过幅现象,或者低电压状态(ADC、DAC采样率为100MHz,也就是调整时间为200ClkRF)。
(10) Tx、Rx为半双工模式,通过软件控制收发状态。
(11) 功耗尽可能小,工作供电为电池供电,手持式设备。

麻烦哪位大神有成熟电路可供采用,谢谢。

网友:
感觉有点复杂呢,我们做的都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