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引脚去耦电容

楼主(2020-06-18):
现在DSP的主频都超过100MHz了,为什么电源引脚的去耦电容还是用0.1uF,它的自谐振频率低于100MHz不少了,为什么官网给的最小系统电路图还是用0.1uF,感觉不合适了。

网友:
    瞎说下,0.1uF的电容主要对付就不是100MHz或者更高的频率,这些频率主要是封装电感及封装电容,片上电容来处理的

网友:
    复杂的CPU芯片内部都有集成电容,例如intel skylake CPU

网友:
    电源滤波是一个组合滤波,0.1uf只是滤波电容中的一种,主要用于滤除10-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