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走线时,出现了短路的报错,怎么办?

楼主(2020-06-18):
谁能告诉我,我线宽设置的6到100,在规格范围内还报错是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个报错报的是短路,这个有铜皮隐藏了,隐藏的铜皮跟线间距不够

网友:
    和旁边其他隐藏的网络点太近,也有可能是你的丝印距离焊盘距离等设置问题

网友:
    看massges里面的报错信息,它会告诉你这跟线与什么东西距离小于6MIL

网友:
    框选这个区域,然后删除,试一下

网友:
    看下报错信息,这个明显是间距报错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有其他网络的上面

网友(2020-07-28):
    删除掉重新走线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