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研制

楼主(2020-06-18):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研制

摘要:为解决旧式的控温器所存在的温度控制精度较差,控温效果达不到要求等问题,提出
了一种利用μPD7810单片机制作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思想,设计了调温控制电路,采用PID温度
控制调节方式,通过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来实现对温度的精密调节,并采用粗调及微调两个温度设
定按钮,能方便地进行大范围温度设定,经实践证明控制效果很好,完全能满足工农业生产过程中
的各类恒温需要,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μPD7810单片机;温度控制;过零检测;移相触发

温度控制器是工农业生产中常用的加热控制设
备,旧式的控温器其控温方式多数采用通断控制方
式,存在着温度控制精度较差,控温效果不佳,特别
是当被控温度接近1000C的高温控制,更难达到
高精度的要求。本课题设计了一种利用单片机芯片
构成的调温控制电路,其温度控制方式采用PID调
节,通过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来实现对温度的精密
调节,能同时设计出粗调及微调两个温度设定按钮,
能方便地进行大范围温度设定,控制效果很好,完全
能满足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恒温需要。
1设计思想及系统结构
1.1 系统的设计思想
控温系统是将负载的电加热器看成是被控对
象,温度是控制量,控制时先设定温度值,然后再对
电加热器的温度进行采样,将采样值与设定值进行
比较,产生出偏差信号E(n),再通过单片机的计算,
求出电压控制量U(n)并存放在寄存单元之中,将这
个电压控制量经程序变换成定时器的定时量,利用
过零信号确定起始定时时间,在U(n)的控制下定时
器正常工作,一-经产生温度溢出则请求中断,利用中
断请示信号将一个高电平信号送到单片机的PB7
端口,用于触发晶闸管工作,由于U(n)的值不同,其
移相角也不同,所以晶闸管的导通时间也不同,对电
加热器的控制量也不一样,当采样电路检测到实际
温度比设定值稍高时,则经单片机处理后,产生移相

网友: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