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有SFF-8431协议文档嘛?

楼主(2020-06-18):
    另外问下大佬们,万兆光口layout走线从芯片出serdes到SFP+连接器最长多长,有没有行业标准。

楼主:
多谢。

看了Marvell的HW designguild最长7inch,有些数量级的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看了Marvell的HW designguild最长7inch,有些数量级的差别。

7in 和8431中的差不多,没到差一个数量级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7in 和8431中的差不多,没到差一个数量级的程度。

我理解错了   我还以为是200cm-30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