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AD时有什么办法让原理图的图形符号可以缩放吗?

楼主(2020-06-18):
求教,用AD时有什么办法让原理图的图形符号可以缩放吗?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缩放的作用是干啥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这个实现不了吧

网友:
    原理图符号缩小???我没遇见过,如果你的页面不够用,可以换一个模板,AD自带的模板里有A3的,一般够用了,如果还不够用,就多画几张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