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一下SystemC吧

楼主(2020-06-18):
引言
对于稍大一点的project,我们在经过算法验证(C语言/C++语言)之后,直接进行RTL设计,往往比较困难,这时,我们就需要一种介于算法验证和RTL设计之间的形式来实现,而SystEMC就是其中比较好的。

本小节,我们就熟悉一下SystemC。

如果你有C++,C以及verilog HDL的编程经验,你会发现SystemC非常容易使用。

1,环境构建
SystemC是在C++的基础上扩展了的一个硬件类和仿真核而形成的C++的超集,所以,SystemC本质上就是C++,所以systemC程序就可以用g++来编译。

如果我们要向编译运行SystemC程序,只需要安装一下SystemC的库即可,步骤如下:

a,下载systemc-2.2.0的tarball。
直接从官网下载的包,一般由于和系统的g++的版本不兼容,出现两个小问题。

修改systemc-2.2.0_rill_modified/src/sysc/datatypes/bit/sc_bit_proxies.h中的mutable去掉。

716行:

    //mutable X& m_obj;//rill modify
        X& m_obj;

1194~1197行:

    //mutable X&   m_left;//rill modify
    //mutable Y&   m_right;
    //mutable int  m_delete;
    //mutable int& m_refs;
        X&   m_left;
     Y&   m_right;
     int  m_delete;
     int& m_refs;

修改systemc-2.2.0_rill_modified/src/sysc/utils/sc_utils_ids.cpp中,增加两个头文件:

#include "cstring" //Rill add
#include "cstdlib" //Rill add

修改之后的rar压缩包,我已上传: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rill_zhen/7203851

b,安装systemc-2.2.0
首先在~/目录下mkdir systemc 作为我们的安装目录。

export CXX=g++
mkdir objdir
cd objdir
../configure -prefix=/home/openrisc/systemc
make
make install

需要注意的是,复制到虚拟机里的configure文件可能不具有可执行属性,执行chmod 777 configure即可。

2,测试
一门语言,光看语法,是学不会的,多练多写,很快就能掌握,为了便于学习systemc,并验证刚才安装的库是否可用,我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无论是哪种编程语言,主要包括数据类型和流程控制两大部分,如果掌握了这两个部分,我们基本就可以掌握这门语言了。systemc也不例外。

为了全面的说明systemc的使用方法,在bench.cpp和bench.h中加了一些注释。

adder.h:

#ifndef ADDER_H_
#define ADDER_H_

#include "systemc.h"

struct adder : sc_module
{
        sc_in<bool> clk;
        sc_in<bool> rst;
        sc_in<bool> enable;
        sc_in<unsigned int> a1;
        sc_in<unsigned int> a2;
        sc_out<unsigned int> sum;
        sc_out<bool> done;

        void calc();

        SC_CTOR(adder)
        {
                SC_METHOD(calc);
                sensitive << clk.pos();
        };

};

#endif //ADDER_H_

adder.cpp:

/*
* file name        :adder.cpp
unc                :systemc simple test
uthor        :Rill
* date                :2014-04-16
*/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adder.h"

#define CALC_IDLE 0
#define CALC_GET_VALUE 1
#define CALC_OUTPUT 2

void adder :: calc()
{
        static unsigned int a1_tmp;
        static unsigned int a2_tmp;
        static unsigned int sum_tmp;
        static unsigned int flag;

        if(rst)
        {
                printf(" adder rst...\n");
                sum = 0;
                done = 0;
                flag = CALC_IDLE;

        else
        {
                if(flag == CALC_IDLE)
                {
                        done = 0;

                        if(enable)
                        {
                                flag = CALC_GET_VALUE;
                                a1_tmp = a1;
                                a2_tmp = a2;
                        }
                        else

                                flag = CALC_IDLE;
                        }

                }
                else if(flag == CALC_GET_VALUE)

                        sum_tmp = a1_tmp + a2_tmp;
                        flag = CALC_OUTPUT;
                }
                else if(flag == CALC_OUTPUT)
                {
                        sum = sum_tmp;
                        done = 1;

                        flag = CALC_IDLE;
                }
                else

                        flag = CALC_IDLE;
                }

}

/******************* EOF ********************/

bench.h:

#ifndef BENCH_H_
#define BENCH_H_

#include "systemc.h"

struct bench : sc_module
{
        sc_in<bool> clk;//sc_in<sc_bit> clk;
        sc_in<bool> rst;

        sc_out<bool> enable;
        sc_out<unsigned int> a1;//sc_out<sc_uint> a1;sc_out<32> a1;
        sc_out<unsigned int> a2;//scout<64> a3 = (a1,a2);a3 = {a1,a2} verilog
        sc_in<unsigned int> sum;
        sc_in<bool> done;

        sc_out<bool> finish;
        //======================

        unsigned int cnt;

        void enale_adder();

        void testbench();

        SC_CTOR(bench)

                SC_METHOD(testbench);//SC_THREAD,SC_CTHREAD
                sensitive << clk.pos();//sensitive list:clk.neg() | sensitive << rst;  sensitive_pos(clk),sensitive(rst)
        };

};

#endif //BENCH_H

bench.cpp:

/*
ile name        :bench.cpp
* func                :systemc simple test
uthor        :Rill
* date                :2014-04-16
*/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bench.h"

#define BENCH_INPUT 0
#define BENCH_WAIT 1

#define SIM_CNT 10

void bench :: enale_adder()

        a1 = a1 + 3;
        a2 = a2 + 4;

        enable = 1;
        cnt = cnt + 1;
}

void bench :: testbench()
{
        static unsigned int flag;//note the 'static'

        if(rst)
        {
                printf("bench rst...\n");
                a1 = 0;
                a2 = 0;
                enable = 0;
                finish = 0;
                cnt = 0;
                flag = BENCH_INPUT;

        else

                if(cnt > SIM_CNT)
                {
                        finish = 1;
                        printf("test end\n");
                }
                else
                {
                        if(flag == BENCH_INPUT)

                                enale_adder();
                                flag = BENCH_WAIT;
                        }
                        else if(flag == BENCH_WAIT)

                                enable = 0;

                                if(done == true)

                                        printf("cnt=%d,%d + %d = %d\n",(int)cnt,(int)a1,(int)a2,(int)sum);//here we must explicit cast to int from unsigned int.
                                        flag = BENCH_INPUT;

                        }

        }
}

/******************* EOF ********************/

main.cpp:

/*
ile name        :main.cpp
* func                :systemc simple test
* author        :Rill
ate                :2014-04-16
*/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bench.h"
#include "adder.h"

#define CLK_PERIOD 10

int sc_main(int,char*[])

        sc_trace_file * tf = NULL;
        unsigned loop = 0;

        sc_signal<bool> clk;
        sc_signal<bool> rst;
        sc_signal<bool> enable;
        sc_signal<unsigned int> a1;
        sc_signal<unsigned int> a2;
        sc_signal<unsigned int> sum;
        sc_signal<bool> done;
        sc_signal<bool> finish;

        bench bench0("BENCH");
        bench0.clk(clk);//bench0<<clk<<rst<<enable<<a1<<a2<<sum<<done;
        bench0.rst(rst);
        bench0.enable(enable);
        bench0.a1(a1);
        bench0.a2(a2);
        bench0.sum(sum);
        bench0.done(done);
        bench0.finish(finish);

        adder adder0("BENCH");
        adder0.clk(clk);
        adder0.rst(rst);
        adder0.enable(enable);
        adder0.a1(a1);
        adder0.a2(a2);
        adder0.sum(sum);
        adder0.done(done);

        tf = sc_create_vcd_trace_file("rill_sc_tf");//tf = sc_creat_wif_trace_file("rill_sc_tf");
        sc_trace(tf,clk,"clk");
        sc_trace(tf,rst,"rst");
        sc_trace(tf,enable,"enable");
        sc_trace(tf,a1,"a1");
        sc_trace(tf,a2,"a2");
        sc_trace(tf,sum,"sum");
        sc_trace(tf,done,"done");
        sc_trace(tf,finish,"finish");

        sc_start(0,SC_NS);

        for(loop=0;loop<3;loop++)//rst 3 cycles

                clk.write(1);
                rst.write(1);
                sc_start(CLK_PERIOD/2,SC_NS);
                clk.write(0);
                sc_start(CLK_PERIOD/2,SC_NS);
        }
        rst.write(0);

        while(1 != finish.read())//sim calc
        {
                clk.write(1);
                sc_start(CLK_PERIOD/2,SC_NS);
                clk.write(0);
                sc_start(CLK_PERIOD/2,SC_NS);

        return 0;

}

/******************* EOF ********************/

Makefile:

TARGET_ARCH = linux
CC = g++
DEBUG = -g
OTHER = -Wno-deprecated
#CFLAGS = $(OTHER)
CFLAGS = -Wall -m32 -O3
MODULE = app
SRCS = main.cpp bench.cpp adder.cpp
OBJS = $(SRCS:.cpp=.o)
ariabile che indica dove si trova la libreria SystemC
SYSTEMC = /home/openrisc/systemc
INCDIR = -I$(SYSTEMC)/include
LIBDIR = -L$(SYSTEMC)/lib-$(TARGET_ARCH)
LIBS = -lsystemc
EXE = $(MODULE).x
omunica al make su quali tipi di estensioni deve eseguire le regole di suffisso.
.SUFFIXES: .cpp .o .x
$(EXE): $(OBJS) $(SYSTEMC)/lib-$(TARGET_ARCH)/libsystemc.a
        $(CC) $(CFLAGS) $(LIBDIR) -o $@ $(OBJS) $(LIBS)
# Comunica al make di eseguire una compilazione
# C++ per tutti i file aventi estensione .c
 per i quali i relativi file oggetto non
ono stati ancora aggiornati
.cpp.o:
        $(CC) $(CFLAGS) $(INCDIR) -c $<
clean::
        rm -f $(OBJS) *~ $(EXE) core *.vcd *.wif

编码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编译运行了:

make
./app.x
gtkwave rill_sc_tf

下面是执行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你在运行时,提示找不到动态库文件(libsystemc.so),这可能是你的系统的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没有设置,设置一下即可:

修改.bashrc文件,增加如下语句之后,重新打开一个终端即可。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home/openrisc/systemc/lib-linux

除了从打印信息来debug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vcd波形文件来进行调试:

3,查看子模块信号的波形

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模块间的信号的波形,但是如何才能查看子模块内部的信号呢?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方式1:

sc_trace(tf,adder0.test,"test");

方式2:

sc_trace(tf, adder0, "adder0");

采用方式1,顶层模块需要对子模块比较了解才行,采用方式2则不用,比较好一点,下面是采用两种方式。修改后的代码:

adder.h:

#ifndef ADDER_H_
#define ADDER_H_

#include "systemc.h"

struct adder : sc_module
{
        sc_in<bool> clk;
        sc_in<bool> rst;
        sc_in<bool> enable;
        sc_in<unsigned int> a1;
        sc_in<unsigned int> a2;
        sc_out<unsigned int> sum;
        sc_out<bool> done;

        unsigned int test;

        void calc();

        SC_CTOR(adder)
        {
                SC_METHOD(calc);
                sensitive << clk.pos();
        };

};

extern
void sc_trace(sc_trace_file *tf, const adder& v, const char * NAME);

#endif //ADDER_H_

adder.cpp:

/*
* file name        :adder.cpp
* func                :systemc simple test
* author        :Rill
* date                :2014-04-16
*/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adder.h"

#define CALC_IDLE 0
#define CALC_GET_VALUE 1
#define CALC_OUTPUT 2

void adder :: calc()
{
        static unsigned int a1_tmp;
        static unsigned int a2_tmp;
        static unsigned int sum_tmp;
        static unsigned int flag;

        if(rst)
        {
                printf(" adder rst...\n");
                sum = 0;
                done = 0;
                flag = CALC_IDLE;

                test = 0;//sc_trace test
        }
        else
        {
                test = test + 1;//sc_trace test

                if(flag == CALC_IDLE)
                {
                        done = 0;

                        if(enable)
                        {
                                flag = CALC_GET_VALUE;
                                a1_tmp = a1;
                                a2_tmp = a2;
                        }
                        else

                                flag = CALC_IDLE;
                        }

                else if(flag == CALC_GET_VALUE)

                        sum_tmp = a1_tmp + a2_tmp;
                        flag = CALC_OUTPUT;
                }
                else if(flag == CALC_OUTPUT)
                {
                        sum = sum_tmp;
                        done = 1;

                        flag = CALC_IDLE;

                else

                        flag = CALC_IDLE;

}

void sc_trace(sc_trace_file *tf, const adder& v, const char * NAME

         sc_trace(tf,v.test, "addr0.test");
}
/******************* EOF ********************/

main.cpp:

/*
* file name        :main.cpp
* func                :systemc simple test
uthor        :Rill
* date                :2014-04-16
*/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bench.h"
#include "adder.h"

#define CLK_PERIOD 10

int sc_main(int,char*[])
{

        unsigned loop = 0;
        sc_trace_file * tf = NULL;

        sc_signal<bool> clk;
        sc_signal<bool> rst;
        sc_signal<bool> enable;
        sc_signal<unsigned int> a1;
        sc_signal<unsigned int> a2;
        sc_signal<unsigned int> sum;
        sc_signal<bool> done;
        sc_signal<bool> finish;

        tf = sc_create_vcd_trace_file("rill_sc_tf");//tf = sc_creat_wif_trace_file("rill_sc_tf");

        bench bench0("BENCH");
        bench0.clk(clk);//bench0<<clk<<rst<<enable<<a1<<a2<<sum<<done;
        bench0.rst(rst);
        bench0.enable(enable);
        bench0.a1(a1);
        bench0.a2(a2);
        bench0.sum(sum);
        bench0.done(done);
        bench0.finish(finish);

        adder adder0("BENCH");
        adder0.clk(clk);
        adder0.rst(rst);
        adder0.enable(enable);
        adder0.a1(a1);
        adder0.a2(a2);
        adder0.sum(sum);
        adder0.done(done);

        sc_trace(tf,clk,"clk");
        sc_trace(tf,rst,"rst");
        sc_trace(tf,enable,"enable");
        sc_trace(tf,a1,"a1");
        sc_trace(tf,a2,"a2");
        sc_trace(tf,sum,"sum");
        sc_trace(tf,done,"done");
        sc_trace(tf,finish,"finish");

        //sc_trace(tf,adder0.test,"test");
        sc_trace(tf, adder0, "adder0");

        sc_start(0,SC_NS);

        for(loop=0;loop<3;loop++)//rst 3 cycles

                clk.write(1);
                rst.write(1);
                sc_start(CLK_PERIOD/2,SC_NS);
                clk.write(0);
                sc_start(CLK_PERIOD/2,SC_NS);
        }
        rst.write(0);

        while(1 != finish.read())//sim calc
        {
                clk.write(1);
                sc_start(CLK_PERIOD/2,SC_NS);
                clk.write(0);
                sc_start(CLK_PERIOD/2,SC_NS);
        }

        return 0;

}

/******************* EOF ********************/

下面是波形:

4,module hierarchy

对于一门语言,流程控制,除了模块内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模块间的层次组织,上面我们了解了模块内部的流程控制,下面我们对上面的代码稍作修改,即可展示systemc的module hierarchy。

a,将bench.cpp文件名改为benc_sub.cpp并进行简单修改

benc_sub.cpp修改后如下:

/*
* file name        :bench_sub.cpp
unc                :systemc simple test
uthor        :Rill
* date                :2014-04-19
*/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bench_sub.h"

#define BENCH_INPUT 0
#define BENCH_WAIT 1

#define SIM_CNT 10

void bench_sub :: enale_adder()
{
        a1 = a1 + 3;
        a2 = a2 + 4;

        enable = 1;
        cnt = cnt + 1;
}

void bench_sub :: testbench()
{
        static unsigned int flag;//note the 'static'

        if(rst)
        {
                printf("bench rst...\n");
                a1 = 0;
                a2 = 0;
                enable = 0;
                finish = 0;
                cnt = 0;
                flag = BENCH_INPUT;
        }
        else

                if(cnt > SIM_CNT)

                        finish = 1;
                        printf("test end\n");

                else
                {
                        if(flag == BENCH_INPUT)

                                enale_adder();
                                flag = BENCH_WAIT;

                        else if(flag == BENCH_WAIT)

                                enable = 0;

                                if(done == true)

                                        printf("cnt=%d,%d + %d = %d\n",(int)cnt,(int)a1,(int)a2,(int)sum);//here we must explicit cast to int from unsigned int.
                                        flag = BENCH_INPUT;

        }
}

/******************* EOF ********************/

b,复制bench.h为bench_sub.h,并稍作修改

bench_sub.h修改后如下:

#ifndef BENCH_SUB_H_
#define BENCH_SUB_H_

#include "systemc.h"

struct bench_sub : sc_module

        sc_in<bool> clk;//sc_in<sc_bit> clk;
        sc_in<bool> rst;

        sc_out<bool> enable;
        sc_out<unsigned int> a1;//sc_out<sc_uint> a1;sc_out<32> a1;
        sc_out<unsigned int> a2;//scout<64> a3 = (a1,a2);a3 = {a1,a2} verilog
        sc_in<unsigned int> sum;
        sc_in<bool> done;

        sc_out<bool> finish;
        //======================

        unsigned int cnt;

        void enale_adder();

        void testbench();

        SC_CTOR(bench_sub)
        {
                SC_METHOD(testbench);//SC_THREAD,SC_CTHREAD
                sensitive << clk.pos();//sensitive list:clk.neg() | sensitive << rst;  sensitive_pos(clk),sensitive(rst)
        };

};

#endif //BENCH_SUB_H_

c,修改bench.h,在构造函数里例化bench_sub模块

bench.h修改后如下:

#ifndef BENCH_H_
#define BENCH_H_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bench_sub.h"

struct bench : sc_module
{
        sc_in<bool> clk;//sc_in<sc_bit> clk;
        sc_in<bool> rst;

        sc_out<bool> enable;
        sc_out<unsigned int> a1;//sc_out<sc_uint> a1;sc_out<32> a1;
        sc_out<unsigned int> a2;//scout<64> a3 = (a1,a2);a3 = {a1,a2} verilog
        sc_in<unsigned int> sum;
        sc_in<bool> done;

        sc_out<bool> finish;
        //======================

        bench_sub * bench_sun_inst;

        SC_CTOR(bench)
        {
                bench_sun_inst = new bench_sub("bench_sub");
                bench_sun_inst->clk(clk);
                bench_sun_inst->rst(rst);
                bench_sun_inst->enable(enable);
                bench_sun_inst->a1(a1);
                bench_sun_inst->a2(a2);
                bench_sun_inst->sum(sum);
                bench_sun_inst->done(done);
                bench_sun_inst->finish(finish);
        };

};

#endif //BENCH_H

d,修改Makefile中的SRCS中的bench.cpp为bench_sub.cpp

经过上面的修改后,我们重新编译运行,查看波形:

本实验中的代码,我已上传: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rill_zhen/7217629

5,小结
本小节,我们简单熟悉了一下systemc,更深入的学习还要通过实际项目来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