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V100xg和YS12怎么关掉PU轴

楼主(2020-06-18):
机器改了夹边功能,现在发现机器还是沿用以前的顶板动作。请问一下YV100xg和YS12怎么关掉PU轴的顶板功
能。

楼主:
有用过这个机子的吗

网友:
机器在正常生产的时候,需要检查到一些工作轴的安全后,其它的轴才是可以联动回原点的,pu轴是,xg 关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