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的3D step文件 怎么带板框啊

楼主(2020-06-19):
    allegro导出的3D step文件 怎么带板框啊

网友A:
    什么版本的Allegro?17版的可以勾选Bare board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的Allegro?17版的可以勾选Bare board选项

    16.6,也有这个选,勾了就可以吗

网友:
    我只选这几项就可以,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把板厚叠层参数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