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谐振分析怎么放置去耦电容去优化谐振区域

楼主(2020-06-19):
    如题,谐振区域放置去耦电容怎样选择去耦电容的大小,和放置的位置

网友A:
    有源器件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
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诚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器件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
    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 ...

    感谢讲解去耦电容工作原理,谐振仿真去耦电容放置位置,该怎么测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