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容大小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0-06-19):
在输入电压和地之间接电容是滤波吗,这两个电容大小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是滤波作用,如果是直流电源的话。1uf=1000nf=1000000pf。第一个电容比第二个大10倍。

网友:
    与信号频率有关,频率越高,用于滤波的电容就要越小,否则有用的信号分量就被一起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