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用78L05稳压和用4733稳压管稳压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0-06-19):
用在阻容降压电路。 电路的电流差不多在70ma。
不知道两个稳压管有什么区别吗?
能不能在阻容降压电路上用78L05来输出5V呢?

因为我看规格书发现78L05最大输入电压是30V左右;
1N4733则是需要限流电阻才可以使用,没有最大输入电压要求;

网友:
如果只是用78L05替换以前的阻容降压,估计没什么问题。现在需要考虑的是78L05的散热。30V/70mA,78L05的功耗25V*70mA=1.75W,这个估计市面上所有厂家的78L05都搞不定。需要在前面加功率电阻分担7805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