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散热规则

楼主(2020-06-19):
    一般FPC柔性线路板,可以按照工业生产所需从结构,工艺上可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软硬结合板和特殊工艺板。那么在应用的时候,柔性线路板散热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1、在空气流动的方向上,对热较敏感的元件应分布在“上游”位置。
    2、发热较离的元件分散开来,使单位面积的热量较小。
        3、将热源尽量靠近冷却面。
        4、在使用强制空气对流的情况下,较高的元件应分布在热源的下游地方。
    5、在使用强制空气对流的情况下,下游的高元件应和热源有一定的距离。
        6、在使用强制空气对流的情况下,高长形的元件应和空气流动方向行。

网友:
    1、在空气流动的方向上,对热较敏感的元件应分布在“上游”位置。

网友:
    发热的元件要分散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