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应该如何写?感谢!

楼主(2020-06-19):
如图所示,要在matlab中求这种非线性较强的积分,做出(x,t)的图像,程序应该如何写?我调用的quadv数值积分的函数,也没有成功,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用integral函数
  • syms t real
  • t_2 = 0.0976;
  • L = 0.3;
  • Ee = 2.068e+11;
  • x = 0:1e-3:0.2135;
  • t_1 = x - 0.0226;
  • result = zeros(size(x));
  • result = arrayfun(@(ii) integral(@(t) (t_2-t).*cos(t).*( sin(t_1(ii)) ).^2./(2.*Ee.*L.*( sin(t) + (t_2 - t).*cos(t) )), t_1(ii), t_2 ), [1:1:numel(x)]);
  • plot( x, result, 'k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integral函数
  • syms t real
  •
    大神太牛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