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种情况和板子设计或程序本身有无关联?

楼主(2020-06-19):
    公司生产一种板子,一次程序写入成功率只有70%左右,经常写到一部份就报错,二次写入后又最基本都能成功,之前怀疑是探针接触问题,换过探针也无改善,检查了线路,换了写入治具也无改善,烧录其他型号的板子又没有问题,现在基本无招了,请教大神,这种情况和板子设计或程序本身有无关联? 非常感谢!9 W8 W4 c, K, S

网友:
    粗浅的理解:烧录的程序对于能否烧录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