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是收到自己发出的数据,但通信正常,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19):
RT,
芯片是MAX3485,在终端上打开助手与PC上的助手通过 MAX3485-RS485转RS232转接板-USB转串-USB连接,情况如下:
1. 终端发送A,PC收到A,同时终端会收到自己发出的A;
2. PC发送B,终端收到B;
3. 断开PC,终端发送C,终端收到C。

有人帮忙分析一下吗,已经纠结了2天了,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1、RX要接上拉,若你芯片也没配置为上拉模式,则可能会出现自发自收。  2、电路出现问题(连点 虚焊),RE 一直为低 更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