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源表SMU 2450基本操作指南

楼主(2020-06-19):
吉时利源表2450是吉时利新一代数字源表(SMU) 仪器,它真正把欧姆定律(电流、电压和电阻)测试带到你 的指尖。其创新的图表化用户界面(GUI)和先进的电容触摸 屏技术,实现了直观使用和学习曲线简便化,支持工程师 和科学家掌握更迅速、工作更便捷、发明更简单。这种多用途仪器广泛用于现代半导体、纳米器件和材料、有机半导体、 印刷电子技术以及其他小尺寸、低功率器件特性分析等。今天安泰测试Agitek给大家分享一下吉时利源表SMU 2450基本操作指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SMU 2450 固件版本查询与升级
1. 将固件升级文件复制到U 盘中。
2. 确认升级文件位于U 盘的根目录中,并且是该位置的唯一固件文件。
3. 断开连接到仪器的任何输入和输出端子。
4. 打开仪器电源。
5. 将 U 盘插入到仪器前面板上的USB 端口。
6. 在仪器前面板上,按MENU 键。
7. 在 System 下面,选择Manage。
8. 要更新至较新固件版本,选择Upgrade to New。
9. 要返回上一个固件版本,选择Downgrade to Older。
10. 如果仪器使用远程控制,则会显示一条消息。选择Yes 以继续。
11. 完成升级后,重启仪器。
二、分别配置 SMU 2450 的 command set 为 SCPI、TSP 和 2400 仿真模式
1. 按 MENU 键。
2. 在 System 下面选择Settings。
3. 选择 Command Set 旁边的按钮。
4. 选择命令集。
5. 系统会提示您重启仪器。
三、快速调节 SMU 2450的测试速度到最大
使用快速设置。按QUICKSET 键可打开预配置的一键式设置菜单,其中包括电压表、电流表、欧 姆表和电源设置。此外还可选择测试功能以及调整性能,以获得更好的分辨率或速度。

四、配置 SMU 2450 输出 50V 电压并限制回路最大电流为 50mA
设置源限制
1.按FUNCTION键之后选择source and measurement。
2. 在Home界面, 选Limit旁的按钮。
3. 设置数值。
4. 选择 OK。
五、解锁 interlock

只有在 interlock 短接时,才能使用高压输出。
六、把 SMU 2450 当前设置保存成开启默认设置并导出设置开启默认设置
1.将仪器设置为每次打开电源时所需的设置。
2.按 MENU 键打开主菜单。在“Scripts”下,选择“Create Setup”。显示 CREATE SETUP 窗口。
3.选择 Create。将显示一个键盘。
4.输入新脚本的名称,然后在键盘上选择 Enter 保存它。
5.仪器将所有当前的系统设置保存到脚本并显示确认消息。单击 OK。
6.按 EXIT 键返回主菜单。
7.在“Scripts”下,选择“Run”。将打开“RUN SCRIPTS”窗口。
8.选择刚才创建的脚本。
9.选择 Copy to Power Up。
10.单击确认消息上的“OK”。
七、将用户设置保存到 U 盘
1. 将 Model 2450 配置为您需要保存的设置。
2. 按 MENU 键。
3. 在 Scripts 下面,选择Create Config。显示CREATE CONFIG SCRIPTS 窗口。
4. 选择 Create。显示键盘。
5. 使用键盘输入脚本名称。
6. 选择所显示键盘上的OK 按钮。脚本已添加到内部存储器中。
7.将USB闪存驱动器插入前面板上的USB端口。
8.按MENU键。
9.在“Scripts”下,选择“Manage”。将显示“MANAGE SCRIPTS”窗口。
10.在内部脚本列表中,选择要复制到USB闪存驱动器的脚本。
11.选择>文件传输到USB闪存驱动器,相应的文件名将显示在USB脚本框中。
八、2450后面板接线
使用选配237-ALG-2三同轴转鳄鱼夹线缆,237线结构图和实物图如下:

当没有屏蔽盒和接地设置时,只接红色夹子即可,两线和四线接线图如下:

九、kickstart软件如何设置电压表或者电流表模式
以电压表为例,source mode选择current bias ,current level 设置为零,measure voltage 选择enable,电 压表配置就完成了,voltage limit 、测试点数、速度根据需要设置,在advanced configuraton可以 设置接线方式(前后面板、两线或者四线)
以上操作指南仅供参考,如果大家在操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吉时利厂家或者安泰测试。

网友:
这种多用途仪器广泛用于现代半导体、纳米器件和材料、有机半导体、 印刷电子技术以及其他小尺寸、低功率器件特性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