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53无输出

楼主(2020-06-19):
维修一块电源板,修好PFC电路后,发现IR2153无输出,于是更换IR2153,但更换后依然没有输出,仔细绘出电路图,却发现,这个IR2153与官方给的应用不一样。请年下面的图。于是用洞洞板搭建官方电路,将6脚 接地后,两臂的输出正常,原板上的IC也是正常的。分析规格书,发现3脚 的电容没有与2脚 的电阻相连。3脚 是比较吕的负端穿入端,官方的电路是利用2脚 的电阻限流后为3脚 的电容充电,但这块板的电容却没有充电回路,于是,这个电容不能充电,芯片内部的频率振荡器得不到电流而停止振荡,当然无输出。想详细研究规格书,但英文太差。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为3脚 电容充电呢?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手册电路图,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册电路图,你参考一下

对啊。你这个就是官方的应用电路,你看看我的第一张图,与官方电路不同,这才是没有输出的主要原因。

网友:
我记得振荡部分是555的原理,没有波形的话,就查查555那边的原理

网友(2022-10-13):
可以考虑用GR8853AJG /AKG 直接替换IR2153   需要资料和样品可以联系1382356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