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的env文件会闪退

楼主(2020-06-19):
    请教各位大神,cadence17.2的env文件会闪退是什么原因,电脑是Win10系统,用的老吴的破解包。

网友:
    手动安装和破解试试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了,你重装吧,应该是破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了,你重装吧,应该是破解的问题

    请问你也重装了吗?重装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