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进线磁珠的选择原则

楼主(2020-06-19):
    电源进线有后级有两种DC-DC电源芯片,一个开关频率是524KHz,一个是400KHz,磁珠不知怎么选择,请教大神

网友:
    常规的数字电源,bai在采用多层板设计,电du源地平面紧耦合的情zhi况下,不建议“滥用”磁珠,保持电容dao的“全局”特性起作用。
    需要使用磁珠的场合大致分为两种:
1、“特别”保护自己,如PLL电源等
    2、“关爱”他人,自身的干扰性比较强,避免EMI问题,如强驱动的时钟芯片等

网友:
    磁珠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应该根据磁通量等参数选择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