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感测试怎么正确处理补偿值?

楼主(2020-06-19):
射频电感测试怎么正确处理补偿值?

网友:
补偿值的庐山真面目

  射频电感电感量测量的原理图如上,对于测试夹具的残留因素和离散因素对测量系统的影响,行业的通用做法是用下面所示的F参数来描述:

  首先测出关于测试夹具的两个基础数据:

x与Zom、Zsm、Zxm之间的关系如下

  而射频电感的电感量可以由下面算式得出:

  其中:

  Lx:射频电感真实电感量

  Lxm:测量仪器测得的射频电感的电感量读数

  Lsc:测量仪器测得的短路块的电感量读数

  由此看来,射频电感的真实电感量值,并不是测试仪器的测量读数,而是等于测试仪器的测量读数加上Lsc,这个Lsc就被定义为补偿值写进了射频电感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