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使用的电阻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06-19):
我做的音频放大电路,在电路中涉及到各种贴片电阻电容。请问什么样的电容电阻的噪声低一点。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贴片电阻可以和金属膜的直插电阻相比。 ! O4 q5 W  Z6 n0 S5 }

网友:
噪音大小,,和电阻电容没关系,,关键看你怎么设计,,除非电阻电容的发现有误差,,

网友:
运放的增益过高时,输入端接收杂散电磁场的能力特强,特别是单端输入时,共模抑制特性极差。改变输入形式,比选择元器件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