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可不可以直接贴片

楼主(2020-06-19):
    各位专家,生产产品每有32个SIM卡座,客户嫌成本太高,问能否不用卡座,直接将SIM卡贴到板子上。如
果可行,号板子省十几块钱成本。
关于温度,客户做过实验,用低温锡膏,SIM-卡过炉不会有问题。

网友:
焊盘跟钢网做好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源头板就开始内缩焊盘,钢网内缩防短路,只要焊接好了就OK

网友:
不考虑更换   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