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楼主(2020-06-19):
求教,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与用途

网友:
    区别就是有源的比无源的确内部多一个IC

网友:
    所有晶体都是无源的,所有晶振都是有源的,晶体就是晶体,晶体+振荡电路=晶振,一说晶体就是无源的,一说晶振就是有源的,所以,只要说晶体和晶振就区分的清清楚楚了。说成无源晶体和有源晶振是多余的说法,说成有源晶体和无源晶振是错误的说法,我的这个解释好像有点钻牛角尖,但是,原理肯定是对的。至于用途,看具体要求,能用晶体的电路不一定非要用晶振,晶振的可靠性以及精度和晶体相差不大,除非是片内晶体振荡电路有问题的芯片用了晶振可以提高可靠性,带恒温的高精度晶振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