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端串扰的定义如何理解?

楼主(2020-06-19):
近端串扰定义为静态线上噪声电压与动态线上信号电压相比。
请问,1. 为什么不用静态线的噪声除以静态线的电压,而是除以动态线上的?
2. 动态线上加的电压不同,虽然比值一样,但是加在静态线上的噪声却不一样了?
比如:动态线1.0v,近端串扰1%,那么它在静态线上的耦合电压为10mV。若动态线电压为12v,近端串扰1%,那么静态线上的耦合噪声为120mV。同样的一条静态线,近端串扰一致,实际感受的电压噪声却不一致。10mV可能没问题,120mV乃至更大,就不一定没问题了吧?
谢谢,盼复!

网友:
    近端串扰定义为静态线上噪声电压与动态线上信号电压相比。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B:
    看看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上面应该有讲什么是远端串扰什么是近端串扰,很久没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你没看我的举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上面应该有讲什么是远端串扰什么是近端串扰,很久没看了。

    你看看,希望后续分享你的答案

楼主(2020-11-03):
    近端串扰,只所以定义为静态信号线上的噪声与动态信号线上的噪声相比,意在强调动态噪声。默认静态信号与动态信号是同等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