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LLC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范围能做的很宽吗?

楼主(2020-06-19):
请教大神,LLC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范围能做的很宽吗?
如做到10V-30V,同时通过输出电限流反馈控制的方式能保证输出恒流情况下,电压可从30V拉到5V,甚至一直拉到0v,当然控制电路由另外的辅助电源供电。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LLC的不适合太宽的范围,10伏到30伏是不是3倍了,因为,频率偏的太大了,对效率和成本有影响的,输出低电压搞同步整流吧,二极管的压降高,损耗大效率低了。

网友:
      其实,这个应当是这样的,就是输入直流搞一个降压电路,这样的范围就非常宽了,升压必须,因为只有比较输入的电压高,按照输出的电压多少同步调整降压的电压高低了,二级,第二级搞正弦波电流,不调压,控制第一级的调压,这样的范围就非常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