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我看看怎么做?

楼主(2020-06-19):
我需要把三个mesh绘图俺的曲面放在一个坐标系内,并且将三个曲面分别设置为三个不同三个的纯色显示,然后在图中标记出曲面的交点,麻烦大神帮我看看怎么做?贴上源程序。非常感谢!
np=0:100;nd=0:100;ca=5;
[np,nd]=meshgrid(np,nd);
Pp2=1000+1.1.*nd+0.8.*(np-1);
Pd2=1000+np+0.6.*(nd-1);
Pp1=(2078.88+120+1106.6/6-(31/30).*np+0.62.*nd)./2;
Pd1=(2125.4+200+2991/55-0.775.*nd+(31/55).*np)./2;

Ua1=Pp1.*np-ca.*(np+nd);
Ua2=Pd1.*nd-ca.*(np+nd);
Ua3=(Pp2-ca).*np+(Pd2-ca).*nd;
mesh(np,nd,Ua1,'FaceColor',[1,1,0]);
>> hold on;
>> mesh(np,nd,Ua2,'FaceColor',[1,0,0]);
>> hold on;
>>mesh(np,nd,Ua3,'FaceColor',[0,0,1]);

程序修改, mesh绘图, 图中标注交点

我这样出来的图根本看不出哪个是哪个,

网友A:
h1 = surf(np,nd,Ua1,'FaceColor',[1,1,0],'FaceAlpha',1,'FaceAlpha',0.7,'MeshStyle','default','EdgeColor','k','EdgeAlpha',0.6,...
    'AlignVertexCenters','on','LineStyle','-','LineWidth',0.8); hold on;
h2 = surf(np,nd,Ua2,'FaceColor',[1,0,0],'FaceAlpha',1,'FaceAlpha',0.7,'MeshStyle','default','EdgeColor','k','EdgeAlpha',0.6,...
        'AlignVertexCenters','on','LineStyle','-','LineWidth',0.8); hold on;
    h3 = surf(np,nd,Ua3,'FaceColor',[0,0,1],'FaceAlpha',1,'FaceAlpha',0.7,'MeshStyle','default','EdgeColor','k','EdgeAlpha',0.6,...
    'AlignVertexCenters','on','LineStyle','-','LineWidth',0.8);
    zdiff01 = Ua1 - Ua2;
C01 = contours(np,nd,zdiff01,[0 0]);
xline01 = C01(1,2:end);
    yline01 = C01(2,2:end);
    zline01 = interp2(np,nd,Ua1,xline01,yline01);
zdiff02 = Ua1 - Ua3;
C02 = contours(np,nd,zdiff02,[0 0]);
xline02 = C02(1,2:end);
    yline02 = C02(2,2:end);
    zline02 = interp2(np,nd,Ua1,xline02,yline02);
    zdiff03 = Ua2 - Ua3;
C03 = contours(np,nd,zdiff03,[0 0]);
xline03 = C03(1,2:end);
    yline03 = C03(2,2:end);
zline03 = interp2(np,nd,Ua2,xline03,yline03);
l1 = plot3(xline01,yline01,zline01,'g-','LineWidth',3);
l2 = plot3(xline02,yline02,zline02,'c-','LineWidth',3);
l3 = plot3(xline03,yline03,zline03,'k-','LineWidth',3);
    legend([h1 h2 h3 l1 l2 l3],{'Surface01','Surface02','Surface03','Intersection01','Intersection02','Intersection03'},'Location','SoutheastOuts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 = surf(np,nd,Ua1,'FaceColor',[1,1,0],'FaceAlpha',1,'FaceAlpha',0.7,'MeshStyle','default','E ...

    非常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