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合成石载具,架桥一般,无特殊要求的波峰焊载具大概什么价??感谢!

楼主(2020-06-19):
请问合成石载具,架桥一般,无特殊要求的波峰焊载具大概什么价??感谢!

网友A: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设计难度和大小来定,一般来说每个厂的价格都不一样,而且还要看供应商在哪里,量大不大,只做几个的话价格会高点,行业价格一般以200*300mm大小的在350左右一个,量大的话有可能再低10%。

网友:
    也要看合成石是不是国产的。

网友:
    这个你问对人了,你可以联系我,我正好有个老乡哥们在做治具夹具工装,还有行业规则。总的来说价格160-400不等,一个要根据材料:国产合成石头,进口合成石,FR4.  2个就是材料的大小了,,3个就是贴片元件的多与少,板子复杂程度,4个就是有无连锡严重的需要增加拖锡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设计难度和大小来定,一般来说每个厂的价格都不一样,而且还要看供应商在哪里,量大不大, ...

这个你问对人了,你可以联系我,我正好有个老乡哥们在做治具夹具工装,还有行业规则。总的来说价格160-400不等,一个要根据材料:国产合成石头,进口合成石,FR4.  2个就是材料的大小了,,3个就是贴片元件的多与少,板子复杂程度,4个就是有无连锡严重的需要增加拖锡片的。

网友:
    一般现在RD设计的PCB贴片离焊点的距离都超过5毫米的,治具都是比较好开的,架桥都好处理。价格没那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