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敏电阻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6-19):
磁敏电阻器是利用磁阻效应制成的,其阻值会随穿过它的磁通量密度的变化而变化。
  半导体磁阻元件在弱磁场中的电阻率p与磁感应强度B之间有如下的关系:

    式中:ρ---在磁场中的电阻率;
         ρ。--无磁场时的电阻率;
          p---半导体中空穴载流子数量;
          N---半导体中电子载流子数量;
         μn、μP--载流子的迁移率;
          B---磁感应强度。
  从上式可以看出,当半导体材料确定时,磁敏电阻器的阻值与磁感应强度呈
平方关系。上式仅适用于弱磁场,在强磁场下,磁敏电阻器的阻值与磁感应强度呈线性关系。
  磁敏电阻器多采用锑化钢(InSb)半导体材料制造。它主要用于测定磁场强度
、测量频率和功率等的测量技术,运算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以及信息处理技术,并可用于制作无触点开关和可变元接触电位器等。

网友:
磁敏电阻器多采用锑化钢(InSb)半导体材料制造。它主要用于测定磁场强度、测量频率和功率等的测量技术,运算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以及信息处理技术,并可用于制作无触点开关和可变元接触电位器等。